请教一下关于铁氟龙和纳米涂层的问题

楼主(2022-01-22):
各位大佬,铁氟龙涂层和纳米涂层是一种东西吗?,对于同一种标签纳米涂层的不沾性会不会优于铁氟龙,两者能通过肉眼看出区别嘛?

楼主:
|mintbird发表于 01-22 11:41纳米是啥玩意?不是尺寸单位么?
是陶瓷涂层,被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纳米是啥玩意?不是尺寸单位么?

哈哈,今天刚给学生讲完纳米材料,这波必须得来科普一下
纳米材料是指三维空间尺寸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尺度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材料。

网友:
纳米涂层指纳米无毒涂层的先进工艺,科技含量高的纳米涂层技术;特氟龙涂料,能降低产品成本,并从很多方面提高生产效率。它也可以用于直接解决产品上的问题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并增加销售;这是一款比较常规的表面处理方法。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1-22 15:34
哈哈,今天刚给学生讲完纳米材料,这波必须得来科普一下

纳米材料是指三维空间尺寸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尺度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材料。

谢谢大佬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22 17:38纳米涂层指纳米无毒涂层的先进工艺,科技含量高的纳米涂层技术;特氟龙涂料,能降低产品成本,并从很多方面提高生产效率。它也可以用于直接解决产品上的问题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并增加销售;这是一款比较常规的表面处理方法。
厉害了

网友:
一个是材料一个是工艺。

网友:
根据你说的,大概率是指现在不粘涂层的两个方向

1.特氟龙涂层
2.水性陶瓷涂料(号称纳米级)

因为研究不够细致,我个人认为陶瓷涂层相对特氟龙来说脆性大一些,容易有粉。但特氟龙高温致癌也是个心理负担。

特氟龙假货太多,各种垃圾涂料一堆也号称特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