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SW的吗?帮忙看下

楼主(2022-01-22):
有个产品3D曲面是这样的

我想转成2D平铺

需要怎么操作呢?可以简单说下用什么命令,多谢

网友A:
你这个“2D平铺”不是SW专业术语,那你说我是懂不懂SW?我不懂还是你不懂?
我猜你是要展开图,要展开路径。这个曲面本身是一个一定直径的球头铣刀加工的,,其加工路径是在回转运动与轴向进给的耦合。
思路:可以用包覆命令,但是包覆命令是现有草图,后有特征。
思路2:用motion逆向获取展开图。做一个装配体,模拟铣刀的加工过程,用曲面推动铣刀,就能获得铣刀的路径

网友:
这个曲面是数控加工出来的,你以为是钣金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2D平铺”不是SW专业术语,那你说我是懂不懂SW?我不懂还是你不懂?
我猜你是要展开图,要展开路径 ...

我新手,确实不懂,意思就是想变成2D的,手动不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2D平铺”不是SW专业术语,那你说我是懂不懂SW?我不懂还是你不懂?
我猜你是要展开图,要展开路径 ...

我还是手动画吧

网友:
这种槽是不是用来放滚珠的啊?

网友:
楼主要做逆向工程?这种结构很明显是先有二维轨迹图,再有三维实体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面复制然后再展开,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把文件上传!

网友:
在制图模块里面把它给投影出来

网友(2022-02-23):
插入参考面,调好角度,然后画草图,能转换实体引用就转换,不能就照着秒,你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