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玻璃钢梯子打孔

楼主(2022-01-22):
现在有个小项目,就是玻璃钢梯子打孔,客户说要表面不要粉尘,之前没做过除尘这一块,是抽吸,还是水冲然后汽吹除水滴,不知有没有同行有这块经验的。

网友:
布袋除尘器、静电除尘器

网友:
‘’不要粉尘‘’要求太笼统,如果真是这么笼统的要求,就用低压大流量干燥洁净的压缩空气吹。

网友:
水刀能切开钢化玻璃,因为水刀最大可压力可达60000PSI,加上钢砂后甚至可以切割开20CM厚度的钢砧,钢化玻璃原因没有达到钢砧的硬度,因此是可以切割开的。

楼主:
是玻璃纤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