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22-01-22):
请问那里可以查到表面粗糙度和光亮度的对比图。我想看一下3.2    1.6    0.8     这些加工完什么样子。

网友:
百度上照片很多,也可以淘宝买一套

网友A:
质检部一般都有粗糙度对比样块,小公司可能没有。

网友:
有机械加工的对比试块,对照着进行评价

网友:
以前没有粗糙度仪,用样板做比较,样板有铣削样板也有车削样板,根据需要购买

网友:
这种看图片也还不够,最好是现场实物感受一下,手的触感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检部一般都有粗糙度对比样块,小公司可能没有。

有啊,就是看上面同意购买不?买来会使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