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和MC 尼龙,哪个做齿轮更合适?

楼主(2022-01-22):
强度足够不会断齿的情况下,哪种材料更耐磨?

网友:
一般都用pom

网友:
米思米上的齿轮材料MC尼龙和聚缩醛(POM)都有,POM的弯曲强度,耐磨性都比尼龙好。

网友:
POM,        抗拉强度、冲击韧性、刚性、疲劳强度、抗蠕变性能都很高,尺寸稳定性好,吸水性小、摩擦系数小,有很好的耐化学药品能力,性能不亚于尼龙,但价格较低,缺点是加热易分解,成型比尼龙困难,可用作轴承、齿轮、凸轮、阀门、管道螺帽、泵叶轮、车身底盘的小部件、汽车仪表板、汽化器、箱体、容器、杆件以及喷雾器的各种代铜零件

网友:
小时候玩的赛车,里面的小齿轮就是pom的

网友:
我还是会选POM

网友:
聚甲醛(POM),又名缩醛树脂、聚氧化亚甲基,聚缩醛,是热塑性结晶性高分子聚合物,被誉为“超钢”或者“赛钢”。它比MC901更硬,更适合做齿轮。

网友(2022-07-02):
POM: 这个材料有自润性,但强度上比PA差一点。需要看取那个性能要求。

网友:
我们用的是POM材质的齿轮

网友(2022-11-04):
1  加工尺寸稳定性方面:POM好于尼龙;

2  在潮湿环境下:尼龙吸水性大尺寸会变形;

3  在材料强度方面:尼龙强度好;

4  密度:尼龙是1.14,POM是1.4;

5  在高耐高温上:尼龙好,最高可到120度尘指;

6  在摩擦系数方面:POM小;

7  在耐冲击强度方面:POM好;

8  在耐磨性方面:POM好。

总之,尼龙吸水大  耐磨一般 强度好  耐温好!POM刚性好  耐磨好 尺寸稳定  冲击好!

网友(2022-12-09):
得看使用环境吧。转向行业最早使用MC尼龙,现在扭矩大了都用尼龙,还没见过用POM的

网友(2024-08-28):
取代金属齿轮用PPA好,耐磨,轻,易加工,噪音小,还不生锈。

补充内容 (2024-9-3 17:20):
13802423631推荐案例给你

网友(2024-10-03):
如果需要较好的尺寸稳定性和较低的摩擦系数,并且工作环境相对干燥,那么POM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需要一个能够在较高温度下工作的齿轮,并且能够承受较大的冲击载荷,同时不介意一定的吸水性导致的尺寸变化,那么MC尼龙会是一个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