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布管怎么用?

楼主(2022-01-22):
sw布管怎么用?

网友:
那个貌似需要模块支持的吧,如果是正版的话,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
启动route插件

网友:
SW软件里routing插件,这个是做管道建模的,管道建模是另外的思路,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还有3D草图会用不?先看看帮助文件,有个大概思路再说。要不给你描述一遍,你还不明所以。

网友:
管线布局这个模块会比较方便一些,就是直接拉线条,管路就能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