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问一下这是什么法兰盘?有什么用?

楼主(2022-01-22):
(无正文)

网友:
你这个工程图发上来,都不考虑给归属信息打个码的么

网友:
法兰或法兰盘是起连接作用的零件,要问这是什么法兰盘就要看与它相连接的零件是什么?管道连接法兰有标准,其他法兰没有标准

网友:
非标法兰盘,封堵用

网友:
应该是用来管接头转换使用的

网友:
看着像不能叫法兰盘

网友:
更像是一个容器的封堵

网友:
老式的手动分度盘、上面的法兰就是这种样子的、上面那个孔、有个轴伸进去、轴上带齿、转一圈好像是3多度的样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车床上的大滑板移动、也类似是这样的

网友:
一张纸,擦嘴就是面巾纸,擦屁股就是卫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