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高温老化箱)风道设计

楼主(2022-01-22):
我设计一个老化箱
要求
温度范围50~80℃
温度波动度 ≤±1.0℃(空载)
温度偏差 ≤±2.0℃(空载)
温度均匀度 ≤2.0℃(空载)
现在风道有什么设计标准

楼主:
烤炉内是8层,放置待老化设备

网友:
你这是炉内有喷管还是无喷管的?

网友:
有风道吗?或者导向板?要风听你的话,按照箭头均匀的走。风道主要是考虑底下的角落温度,中间的倒是其次,只要动起来就OK,没有那么可怕,毕竟允许2度的误差的。其他的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哦现场实物设备使用参数来指导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