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防松的探讨

楼主(2022-01-23):
前几天发帖问了一些关于螺纹防松的事情,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但是再自己搜索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这篇文章,与我之前的认知相悖https://zhuanlan.zhihu.com/p/85749814?ivk_sa=1024320u
这个文章中测试说明我们平常对螺纹防松使用的平垫,弹垫在设备出现横向载荷运动的时候都没啥用,反而起到反作用。所以咨询一下何为大佬,我们使用的平垫和弹垫到底有没有防松的作用。还是只是一个经验的沿用,另外它文章中提到的nordlock防松垫圈,我觉的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螺纹防松在平常的生产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螺纹胶和垫圈,效果只能是一般,但是经济实惠

网友:
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做过弹垫的防松研究,在某些振动工况下,弹垫回弹的能力是严重不足的,所以防松效果很差。

正品nord-lock确实很好用,我们用了十几年了,极少出现防松失效的情况,缺点就是价格贵、会破坏零件表面。

网友:
矛和盾的关系

网友:
啊,这个,那就想办法让螺丝不松

网友A:
回头我专门写个帖子讲讲我遇到的螺丝松脱问题,实在是太魔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专门写个帖子讲讲我遇到的螺丝松脱问题,实在是太魔幻了。

期待中

网友:
防松方法要看使用情况定。

网友:
没有震动或者震动很小的时候,弹垫是不二选择,(可是你想想没有震动,我不安弹垫不也没啥问题么。)
有轻微震动的时候,防松螺母或者双螺母还能起作用。
震动较大的时候,nordlock才有用武之地。(据说高铁上就用的这种类型的,可惜没亲眼见过)。

网友B:
使用锁紧母,或者凹凸母配合,能解决大部分螺纹松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锁紧母,或者凹凸母配合,能解决大部分螺纹松动问题

正准备试试

网友:
nordlock看过好几篇详细介绍的文章,没用过,估计也用不到,原理确实很好,就是不知能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
没用,以前做设备维保的时候,国产印刷机边上经常能找到弹垫

网友:
弹垫的回弹力远小于预紧力,加上弹垫后,接触面增多了,再同等条件下,表面的摩擦力更容易失效

网友:
其实双螺母并紧,或增厌氧胶,都是比较简单直接,行之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