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空白模板如何处理?

楼主(2022-01-24):
在我们使用SolidWorks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打开.step、.x_t等格式的文件时会出现烦人的空模板警告!!没错,就是下图这个烦人的景象!!

当我们一路狂点“确定”,才发现,是个空的!是个空的文件!!

Solidworks开发不会这么low吧,每次打开别的模型都要一直点,一直点么?当然不会!

  • 此时先启动软件,不打开模型,点击上方工具选项,展开菜单,其中有较多功能项,向下找。
    在工具菜单的最下方,可看到插件、自定义等选项,倒数第二项为“选项”,点击该项,进入配置界面。
  •
此时可打开系统选项界面,在左侧会列出多项设置,点击其中“默认模板”这一项,进入设置。
  •

6.以看到零件图、转配体的模板已有指向,且最后指向的是中文名称(实际是汉化原因,文件夹下并没有中文名的模板),这里零件后方的三个点图标。

此时进入新选择界面,可以看到已有推荐,即“gb_part”“gb_assembly”,如果有其他可以选择,一般使用推荐的即可,选中该项,点击“确定”

7.最后将零件和装配图后方的模板,全设置为软件目录下已有的即可,如图可看到已修改。下次打开stp等格式文件,不会再出现提示

网友:
进我收藏夹吧,我看哪天有时间改改

网友:
一会改改,一直都是取消然后手动点下模板

网友:
用SW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置合适的模板。。。

网友A:
开玩笑的吗,这种水贴也有人发,这不是安装必经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的吗,这种水贴也有人发,这不是安装必经步骤吗

你会的,别人不一定会。身边真有人不停问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会的,别人不一定会。身边真有人不停问这个。

搞笑,还不停问。。。。。正经工作用到这个软件的单位哪家没有模板,上岗就设置好了。谁会无聊到在一家单位,用一个很大家不一样的模板出图?水贴无疑

网友:
这个要在导入数模前增加布局格式的设置,再导入就不会系统的报错

网友:
提前设置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B(2022-04-19):
引用 网友A:
搞笑,还不停问。。。。。正经工作用到这个软件的单位哪家没有模板,上岗就设置好了。谁会无聊到在一家单 ...

如果你认为是水贴就别回复了,如果太闲了找老板要点活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认为是水贴就别回复了,如果太闲了找老板要点活干

管好自己,比比来来

网友(2022-08-08):
设置模板文件目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