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加工效率?

楼主(2022-01-24):
图中的工件,目前采用镗孔工艺,孔同心度0.03,表面粗糙度1.6,目前采用粗镗,半精镗,浮动镗刀精镗出镜面效果。孔直径50,40;每班(8小时)加工数量7件,如何才能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呀,半精镗,精镗,能保证要求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知不知道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镗铣加工中心。

网友B:
上一台机器人来做产品,这样生产效率能够大大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呀,半精镗,精镗,能保证要求吗?

目前这活尺寸是没有问题,就是效率太低了,没啥利润了,而且今年客户又要增加产量。

网友C:
这个用工装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工装行吗?

现在就是有一个工装,位置精度,同心度主要是靠工装保证。就是这种方法有点慢,一个小时干不了一件。

网友D:
穿心镗装的几把刀

网友:
这就是通用的工艺流程吧,要提高效率的话可以考虑下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心镗装的几把刀

1把刀,镗杆2个镗刀孔,用一把刀。

网友(点评):
动力头的动力够粗加工和半精加工可以做专用刀杆,装多把刀

网友:
做专机啊、虽然贵好多、但是效率高啊、以前1小时一件的货 能整到10分钟、效率超乎你想想、当然价格也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台机器人来做产品,这样生产效率能够大大的提高

上机器投入成本太大,如果没有量,不能盲目投入固定资产。

网友E:
看来这工件,关键的地方在装夹吧,铸造件,外表面不加工。
不知道你们是数控还是数显镗床

网友:
用深孔钻镗做,要做套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工件,关键的地方在装夹吧,铸造件,外表面不加工。
不知道你们是数控还是数显镗床

自制的数显单进给轴,双动力头镗床。

网友:
量大的话,买设备呗

网友:
是挖掘机的配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