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热压模具内壁受力

楼主(2022-01-24):
一个方形热压模具,里面填料后,从上往下压,如何计算模具内壁四周承受的压力,有这方面的公式吗?

模具受力

模具受力

网友:
简单点按水压的方法计算

网友:
从上往下压,物料变形的应力运用到内壁面积上就是作用力,也就是说,需要计算物料被压缩后的应力是多少?

内腔装的什么物料?

网友A:
下面是一般模具内壁强度公式(参考):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一般模具内壁强度公式(参考):如图

非常感谢!!!
我计算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