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求助大佬分享下输送线电机的选型,跪谢

楼主(2022-01-24):
我经常设计一些输送线方面的,目前自己作品有环形网链式输送线,有不锈钢链板输送线,也有皮带辊筒输送线等等,设计出来的这些平时的电机选型都是按公司以前的功率上的,我们一般都是0.75kw的电机。具体该用多大的电机,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去算呢,有大佬愿意分享下吗,我就想多多学习下,在这个行业希望持久的走下去,目前我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普通电机,0.75kw的三项电机。  ,还有,有做输送线方面的朋友互相学习吧,经验同享互换。谢谢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的么 ,机械设计手册就有 。  计算的结果要知道 是理论功率和力矩,要考虑安全系数和效率 ,反正往大了选, 反正普通电机便宜

网友B:
整个计算选型步骤
女社友的话,可以手把手无偿相授;

男社友的话,需要酬谢

网友:
电机选型实际就是确定电机的功率,扭矩和转速。当这三个参数中确定了两个,第三个通过公式计算也就确定了。

功率和转矩是根据项目中的负载确定的,一般由最终执行机构的负载通过传动链推算到电机轴端计算的到计算值,然后乘以一个设计裕度。

转速的确定,由最终负载转速通过传动链的传动比,推算到电机轴端。

功率,扭矩和转速的计算公式为:  T=9550*P/n

网友:
需要系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计算选型步骤
女社友的话,可以手把手无偿相授;

太现实了兄弟

网友(点评):
现在刚教完扭头就骂人的,真心不少! 知识付费时代,一清二白,大家都清清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的么 ,机械设计手册就有 。  计算的结果要知道 是理论功率和力矩,要考虑安全系数和效率 ,反 ...

理论性太强,我心有些浮躁看不进去,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