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结构求助~~~~

楼主(2022-01-24):
•问题背景:图为一对平行导轨固定在横梁上,为了保证多段导轨连接时的直线度,导轨位置在垂直方向上要可调节。
解决方案:导轨通过调节红色件螺套与T弄螺柱的旋合长度能否达到调节导轨垂直高度上的位置(即,左旋拧松螺套,导轨位置下降,右旋拧紧导轨上升).新手初学,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1、这种调节导轨方法是否可行?2、这种导轨与横梁连接的方式有无陷和改进之处?

网友A:
拧红色螺套只能将横梁和导轨压紧,不能达到将导轨升高的作用。把T型螺栓和导轨连接的内部结构剖开截图发上来。

网友B:
感觉比较玄乎,导轨不需要在高度和水平方向上定位?螺柱调整高度,螺纹是三角螺纹,只能用于紧固连接,不能处于松动状态。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常这么干。

网友:
垫个垫片啊

网友C: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玩导轨的,确定是导轨? 导轨作为高精度直线导向机构,先不说这个导轨固定架用钣金强度够不够,用两个螺柱悬空调节高度,那直线导轨上一排眼子都不上?感觉应该只是铝型材吧,导轨这安装要求滑块肯定在连接处会卡死,而且因为热变形导轨默认连接处要留缝,正确处理方法是不是应该用纵梁?

网友:
在导轨上表面增加一块板,焊在导轨上或者抱住导轨,然后通过这块板来调节导轨的位置,这样导轨磨损需要更换时就方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红色螺套只能将横梁和导轨压紧,不能达到将导轨升高的作用。把T型螺栓和导轨连接的内部结构剖开截图发上 ...

拧紧后横梁和导轨距离最小,旋松后导轨在重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玩导轨的,确定是导轨? 导轨作为高精度直线导向机构,先不说这个导轨固定架用钣金强度够 ...

轨道材质是铝材,用在悬挂流水线上用的链条滚轮导轨,精度不是很高,两根导轨的连接处有连接块连接的,因为考虑安装地面水平度较差,所以轨道竖直位置要可调,你说的对 螺柱悬空是不能固定导轨  轨道必须要和固定架锁紧,可是高度就没办法调

网友:
导轨必须与横梁贴紧,导轨与横梁调整有空隙,用垫个垫片来贴紧。导轨固定架高度要少于等于横梁的高度,这样才能固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比较玄乎,导轨不需要在高度和水平方向上定位?螺柱调整高度,螺纹是三角螺纹,只能用于紧固连接,不能 ...

我画的只是个简图 不需要考虑水平方向,,你说的对,不能靠旋螺套来调节导轨下降高度,

网友:
加垫调,导轨下受力不大可以,不然这结构运动起来肯定是晃啊!

网友:
螺栓加预紧弹簧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一下花篮螺栓,稍微做下改变,两头做成固定的,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简单,方便,便宜,易操作。

网友:
假设即使这种安装调节方式可行,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螺套呢?普通的标准螺母就可以实现。

网友:
没问题的,如果真出问题也是可以修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