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杆结构问题

楼主(2022-01-25):
如图
还是那个轨道的吊杆,为啥断裂处要弄的那么细呢??

网友A:
什么叫弄的那么细,那不是人力弄的好吗,那就是受力变形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弄的那么细,那不是人力弄的好吗,那就是受力变形的结果

楼主的意思是为什么这个柱子的结构不是整个圆柱,而是要设置类似退刀槽这样的结构使直径变小应力集中并导致断裂刚好在这个位置。。。

网友:
我还以为那个是整个锻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螺纹连接?断在退刀槽

网友:
螺纹退刀槽弄巧成拙了!

网友:
外面是个螺纹套,是内螺纹,里面的螺杆根部断了

网友:
台阶处应力集中,台阶过渡的不好,应力处理的不好

网友:
可能是为了便于检修了现。

网友:
应该是退刀槽。

网友:
这是头段时间,新闻上断杆的那个大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