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边这个设计树为什么是两个啊

楼主(2022-01-25):
两派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双击尖尖头处即可!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那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啊

网友(点评):
@毛主,都出现过,不知道怎么来的,只知道怎么把它搞没

网友:
其实我也是两个,我也搞不明白。哈哈哈

网友:
方便配合、调整、修改草图等操作用的。不习惯可以把下面的设计树拉到最下方隐藏掉。(就是按住图上红色箭头旁边的小圆点拖拽)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又学一招。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干嘛用的,你在圆点上点两下,就没了。

网友:
我是看标题点进来的,因为我的在左边????

网友:
这个差别也不用管,使用功能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