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隔膜泵的动力压缩空气的压力表为什么会抖动?

楼主(2022-01-25):
请问大侠,请问气动隔膜泵的动力,压缩空气为什么不稳定,上面的压力表一直抖动。比如抖动的范围是0.35-0.45MPA,请问是隔膜拉长的时候是0.35,还是隔膜是自然状态下的时候是0.35MPA,请各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容积式往复隔膜泵有压力脉动,导致压力表读数不稳定,可以在压力表下面的接管中多弯几个弯,消除压力脉动。

楼主:
好的,谢谢。不过对于隔膜泵,当压力表指针为0.35MPA时,它内部的隔膜是在哪个状态,您可以分析一下么?到底是被拉伸的状态还是自然的状态,谢谢!

网友:
由于泵运行引起震动,压力表指针随着一起跳动,与管道中空气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