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

楼主(2022-01-25):
为什么要做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

为什么是GD&T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
〈几何尺寸和公差基础〉2018版188页,中文GD&T彩印手册,覆盖了Y14.5标准60%最常用的内容,这些最基本的内容美标ASME和欧标ISO95%相同,精选GD&T/GPS重点实用内容,满足机械设计工程师必备的GD&T/GPS/GB专业需求,也是学习<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需要具备的GD&T/GPS知识。
〈GD&T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A4-156页,是GD&T后续课程,GD&T的GD定义完美的零件,只能从几何理论上能满足装配功能要求,GD&T的GT定义几何理论上允许偏差的范围,具体说就是公差值给多少,才能满足实际功能要求,这就需要做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用来评估零件或装配件的尺寸和几何公差,来确保实现形状,装配和功能要求,研究一个装配尺寸关系决定零件公差,决定分配零件或装配允许的制造公差。 满足专业机械设计工程师专业需求。
〈几何尺寸和公差彩印挂图〉中文解释GD&T14个控制符号,图解公差带和检测方法,介绍了22个常用符号,包括了最常用GD&T内容,小版A3适合在工位是一目了然的手册,大版(1x1.5米)最适合检测工作室。

戴克伊《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资料套装

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很难学吗?
《GD&T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是《GD&T几何尺寸和公差》的后续课程,如果学员没有接受良好的GD&T培训,就直接参加《GD&T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培训,可以说完全听不懂,是因为要直接应用GD&T知识,例如:GD&T概念规则、符号术语,MMC/LMC、IB/OB,RFS/MMB/LMB、奖励公差、基准偏移、0公差、基准、基准系,形状、方向、位置度、轮廓度、跳动、14个形位公差等等,尺寸链公差分析要对这些GD&T知识有深入的了解和空间几何想象力,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只要有良好的教材和老师,学习并不是很难,有公差分析软件帮助会使学习工作方便轻松,戴克伊《GD&T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2018版教材,目录显示覆盖实际公差分析需要的全面内容,下面就几个重点和难点先做一些介绍。

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向量图很难画吗?
绘制向量图是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的第一步,如果遵循在Gap左或底界面起始,和规定向量正负方向形成回路,一个正的计算结果表示绘制的向量图正确。换句话,如果向量图显示是一个间隙,且计算结果是正数,那就有一个间隙。但是,如果向量图显示一个间隙,而计算结果是一个负数,那绘制向量图的假设就不正确,或者,那事实上是一个干涉。绘制向量图有规律,只要知道这个规律,绘制TSU向量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不会出错误。

极限和统计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同样重要吗?
极限公差可以保证100%装配,但这种最大轴和最小孔在装配时相遇的可能性很低,所以说实际工作中是统计公差在起作用,当轴和孔 Cpk ≥ 1.0 时,配合间隙在统计公差范围内的装配件占产品绝大多数,大约占97.3%,用统计公差可有效提高了质量,降低成本,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零件超过设计公差,但是仍然能转配的原因。

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需要掌握基准偏移吗?
当位置度几何公差后面出现Ⓜ,就会有奖励公差,也可以使用0Ⓜ公差,当基准后面出现Ⓜ,就会有基准偏移,不知道位置度用在哪?怎么用?就应该参加GD&T培训,如不知道怎么用Ⓜ,那GD&T一半好处就体现不出来。如果在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时,不会处理基准偏移,那事实上只有很初级的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知识,这是TSU的基本技能,因为图纸上这个东西很多。

首先要学会判断是否有基准偏移,如果有,如何计算和分析应用,例如上图,孔Ø 38±0.02位置度基准B和C带MMC,就有基准偏移,轴Ø 52±0.1位置度基准B和C带MMC,也有基准偏移,但TSU有时要用,有时就不能用,戴克伊用动画案例对这些技能有深入的讲解。

综合几何公差尺寸链公差叠加要注意什么?
平面度/垂直度经常应用在控制平面基准。如果两个平面基准形体相互配合,当两个接触面大小基本相等时,用较小的平面度/垂直度。平面度/方向度应用在普通平面,在90%的情况下,尺寸链公差叠加并不考虑平面度/方向度。轮廓度要注意偏置轮廓度的计算应用方法,两个轮廓度相互装配时的叠加计算。

网友:
还没看先点个赞

网友A:
先给楼主点个赞,但想咨询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尺寸链设计与公差分析设计呢?
我接触过的大部分非标设备,最终执行端都是可调整来消除误差的累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楼主点个赞,但想咨询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尺寸链设计与公差分析设计呢?
我接触过的大部分非标设 ...

问到点子上了,赞一个。感觉公差分析有些玄乎,其实真正工作直接干就行,没这么多弯弯绕。

网友:
学习了,挺专业的资料

网友:
写的这么认真,必须点个赞

网友B:
搞了十几年机械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真的是搞的机械精度太差的?

网友C:
是不是能用到公差设计的,基本上都是标准品大量生产的产品。

网友:
只有在以前做J品时候被要求做过尺寸链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十几年机械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真的是搞的机械精度太差的?

针对大批量生产的零件,必须按装配关系进行公差分析。不然,你会遇到很多装配问题。至于非标自动化行业的,大部分用不上,但不代表公差分析不值得学。

楼主(2022-04-14):
引用 网友A:
先给楼主点个赞,但想咨询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尺寸链设计与公差分析设计呢?
我接触过的大部分非标设 ...

这是几何尺寸公差GD&T后续课程,GD&T讲应用,具体点,基准怎么选择和14个形位公差怎么标,但GD&T不能确定公差值大小,尺寸链公差叠加分析解可以确定公差值,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完成设计,保证零件装配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能用到公差设计的,基本上都是标准品大量生产的产品。

几何尺寸和公差设计和公差分析,是从理论上保证零件的装配,设计一个或批量零件都需要,是从几何形状的角度出发定义最终产品,也没有规定制造和检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