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要研究包覆橡胶的性能参数

楼主(2022-01-25):
最近公司要研究核心部件,上面包覆氟橡胶,提高耐磨性,各种耐腐蚀性,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想厂家提出要求,请问有没有关于介绍橡胶性能指标参数的文章或者书籍之类的,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性,选择常用的牌号就可以了;

如果有特殊要求,比如耐磨,腐蚀性等,最好能量化要求,或者带上案例与常用的牌号匹配,或者与材料厂家沟通;

如果匹配下来差距不大,可以在后续试模中调整不同规格的材质,看能款最合适;

氟橡胶性能参数都差不多,但也有根据特殊需求衍生出的型号。

网友:
用规格丁腈橡胶垫片 51℃~121℃ 压力<2.5MPa DN15~DN400 氟橡胶垫片 -30℃~200℃ 压力<3.0MPa DN15~DN400

网友(2022-03-30):
这个工艺本身也简单,资料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