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求助

楼主(2022-01-25):
我想把设备拐角弄为蓝色或灰色,但其他部分和里面的骨架为白色,用焊接来连接,如下图。
如何实现呢?
我也问了一个人,说是单独喷塑后,蓝色的部分得用螺钉安装。但是螺钉暴露出来不美观,螺钉从里面安装结构又比较麻烦。
请有经验的同道不吝赐教,各抒己见。

刚冒出个想法,把蓝色部分焊接到骨架上,然后包括骨架一起喷塑蓝色,其余的白色面板用螺钉安装。这样会不会好些?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骨架外做一层贴皮呗?如果是这样,那索性焊到骨架上,喷塑可以骨架喷白色,贴皮喷蓝色;即使蓝色带到骨架上一些也无所谓。

你要考虑的主要是侧板怎么安装更漂亮。

再者,如果是室外,还要考虑防水、防尘、防虫......

网友(点评):
焊好之后就是一体了,怎么喷塑不同颜色呢

网友:
不行做个成型的钣金,表面敲成圆弧状,再锁在上面

网友:
卡扣,一使劲小变形就进去后卡住了那种。

网友:
你这个蓝色的部分还需要起到支撑的作用啊,我都看脚轮连接到这里了,你可以蓝色的焊接好整体去喷塑,其余的白色的单独喷塑,然后白色的板和蓝色的在焊接,焊接的话我看你上部和设备下部可以焊接,这样前面看影响不大,焊接后再补点漆,反正在设备上面和下面,外观基本不影响。

网友(点评):
蓝色部分只支撑一些门板,这里面是有骨架的。蓝色部分和骨架焊在一起了,但喷塑的话我想骨架是白色的

网友(点评):
另外,喷塑后还能焊接吗

网友(点评):
喷塑后可以打磨掉塑粉焊接,或者喷塑前提前遮蔽,这样接能焊接了,焊接后打磨焊缝,补漆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哦哦,可行,谢谢

网友:
网上有螺钉装饰帽也挺好看的

网友:
拉铆

网友(点评):
里面是方管,板和房管咋铆接呢

网友:
用过拉铆钉吗?只要板和方管贴合就能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