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立方的烘箱用380V108Kw电热管从25度加热到130度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22-01-25):
我有一个烘房体积为314立方米,准备用108KW的带散热片的电热管,用380V电压有内循环风机进行加热,从25度加热到130度需要多少时间。
或者要在40分钟内25度加热到130度需要多少KW的带散热片的电热管进行加热。谢谢各位给以指点

网友:
路过,不会。
(个人觉得环境温度,炉墙厚度材料,炉内产品,炉型设计,空间布局,电热管规格型号接线等等都属于影响因素。)

网友:
你计算下把这个容积的空气和内壁加热到130℃需要的热量是多少。这个热量除以电热功率是不是就是需要的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试验。

网友:
这种计算不如现场实测来的准确。

网友:
我们经常做喷涂设备的烤箱,按我的经验你的功率小了,当然你的加热时间慢一些,估计那也不够,因为不光是空气加热,设备的镀锌板内壁,地面加热,散热,保温厚度,等等都有影响,我们以前150个立方的用的400KW,然后电力调整器控制,达到温度厚,功率调小,达到节能的目的,我们甚至连地面都做做了保温层。当然我们要求升温快一些,但是感觉你这个还是太小了,计算的话你要所有的参数都很全才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顶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那先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