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个产品会怎么弯?

楼主(2022-01-25):
各位:
    零件如图所示,材质POM。猜猜这个产品会怎么弯曲?
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个弯曲?开一些细槽?
多谢各位!

网友A:
不说一说怎么固定,怎么受力。就硬猜吗?

网友:
没意外的话就是状态1了,如果出现了状态2的情况,记得及时记录一下,以后这个案例能吹很长时间。

网友B:
像这种细长形的零件,中间又有这么多沉头孔,会产生扰度,肯定会变弯的

网友C:
工程塑料就是会弯的,可以试着用热水煮一煮,或者加热释放应力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塑料就是会弯的,可以试着用热水煮一煮,或者加热释放应力什么的吧

用热水煮?第一次听说这样。有过这个方面的经验吗?
这么长。怎么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细长形的零件,中间又有这么多沉头孔,会产生扰度,肯定会变弯的

有什么方法减少弯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一说怎么固定,怎么受力。就硬猜吗?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不需要固定,是产品的快换治具。
我想表达的是:因为是塑料制品,这个规格尺寸一定会产生形变。
特别是这样加工深孔后。

楼主:
如果在两侧看深槽呢?是否可以减少弯曲?目前我采用的是POM
如果改用尼龙或PP,弯曲是否也会好一些?

网友D:
这么跟你说吧,你用POM,大概率是国产的,国产POM加工后变形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我专门做过测试,不管是这种长条的还是圆棒料都会变形,以前就是晚上车了一个内孔配做,当时试了下没事,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拿去给他们用发现孔小了。这种你不要用POM了,你用尼龙或者电木板都会好很多。

网友:
钻完孔铣面

网友(点评):
钻完孔再铣面也会变形的。加工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加工好后,会慢慢变形的。

网友(点评):
这样的情况就是材料没有在加工前钝化,要提前在沸水中煮4-6h左右。

网友:
加工前准备好几壶热水给零件洗个淋浴,以前老国企的老人是这么做的,说是可以减少变形,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跟你说吧,你用POM,大概率是国产的,国产POM加工后变形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我专门做过测试,不管是这种 ...

谢谢你的回复。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我也回顾使用POM的情况,你说的是对的。
我也准备换一换材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不需要固定,是产品的快换治具。
我想表达的是:因为是塑料制品,这个规格尺寸一定 ...

原来如此

网友:
要不弯很简单,就是成本你不一定受得了。

网友:
如果弯曲变形对使用有影响,不如做成单个的,再连接起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热水煮?第一次听说这样。有过这个方面的经验吗?
这么长。怎么煮?

毛胚煮,然后粗加工煮,最后再精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减少弯曲呢?

这个可以通过加工工艺控制变形量,我们之前通常是2次装夹加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