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止动环不锈钢轴承,它的卡环按标准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2-01-25):
对于SS6002-2RS/NR,不锈钢轴承,它的卡环也应该是不锈钢么?求大神解惑。

网友:
应该会是不锈钢的

网友:
主要看使用环境和条件,为什么要用不锈钢轴承,考虑考虑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又咨询了下,貌似国内卡簧主要配的都是65Mn弹簧钢的。

网友:
轴承用不锈钢,那轴承座用的什么材质呢,是否也用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