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测量红外线垂直度的仪器,求推荐

楼主(2022-01-26):
有无这种仪器,在一个基准面上装好仪器(例如认定仪器水平安装),在另一个面上装好红外激光发射器。把这种仪器假象为自准直仪,完美的装配关系是激光光线垂直射入自准直仪目镜。但由于激光器那面装配误差导致垂直度误差产生,能否有一种仪器可以直接检测出偏离的角度或者给出垂直度值。精度要求弧秒级别

楼主:
给的出偏离角度最好有方向和大小,才能够在激光器那边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进行多大的调节

网友A:
桥梁垂直度 挠度检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梁垂直度 挠度检测仪

激光器没有震动,固定好不受力。只是看射线出线是否垂直

网友:
激光检测仪可以实现这种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