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囊泵的流量与排出压力关系

楼主(2022-01-26):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疑惑:往复泵有一个特性,就是流量和排出压力没有关系,不管排出压力如何,它的流量是不会变化的。

那为何同样作为往复泵一员的隔膜泵的流量却与排出压力成反比关系(详见性能曲线图)

网友:
一个是刚性滴,一个是韧性的。往复泵固定周期排出固定体积液体,液体具有不可压缩性,压力如何变化体积不变,反之气体折不然。

网友(点评):
隔膜泵排出的也是液体,并非是气体。

网友A:
你自己都没搞明白,
你说的往复泵的理论流量与工作压力无关,这是电机驱动的活塞泵和柱塞泵,理论流量只取决于转速、泵缸尺寸及作用数。
隔膜泵是气动往复泵,输出压力和输入压力基本相同,输出流量和驱动的气体流量成正比。

网友(点评):
谢谢911这个大侠,我是不是很懂,最近在学习这一块,现在我知道这里所谓的往复泵就是机动往复泵了。不过你说的输入压力是指压缩空气的输入压力么?驱动气体的流量是指压缩空气的消耗量么?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没搞明白,
你说的往复泵的理论流量与工作压力无关,这是电机驱动的活塞泵和柱塞泵,理论流量只取 ...

照您这么说还是有问题的,如果输出压力和压缩空气的压力基本相等,那我压缩空气作为动力越大,排出压力也越大,而根据特性曲线排出压力越大,流量越小,这样不就得出,动力源压缩空气越大,流量反而越小了么?

网友(点评):
这两个图不是一个图吗,无法佐证你的说法

网友(点评):
是一张图,发重了。为什么无法佐证呢?

网友(点评):
压缩空气压力和输出压力基本相等是911大侠的观点,通过流量特性曲线我推到出他这个说法可能不合理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不严谨,应该是隔膜泵最大输出压力(扬程)和压缩空气得输入压力基本相等,如果出口敞开,压力会下降很大,流量会增大

网友(点评):
911大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从曲线上看,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您这么说还是有问题的,如果输出压力和压缩空气的压力基本相等,那我压缩空气作为动力越大,排出压力也 ...

自己找找隔膜泵的资料去学习一下,隔膜泵和离心泵的工作曲线可不同,隔膜泵在不同压力下有不同的曲线,离心泵只有一条压力流量曲线

网友(点评):
我的上面这个图就是隔膜泵的流量-排出压力曲线,隔膜泵是在不同动力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曲线啊,这个我没有否定,我是说你的排出压力和压缩空气压力基本相等,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我自己可能认识的不到位,只是再请教您,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网友:
普通容积泵要是也固定输入功率,也是接近成反比

网友(点评):
你是说排出压力和流程接近成反比?

网友(点评):
你是说排出压力和流量接近成反比?

网友(点评):
不是的,机动往复泵,排出压力和流量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哎,先看清前面一句

网友(点评):
哦哦,不好意思,懂的太少了

网友:
这块没接触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