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笔手握部位材质是什么?

楼主(2022-01-26):
问一下各位懂材料的,中性笔手握像橡胶具有弹性的那个东西是啥材质的啊?有知道的大神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像是TPU

网友:
TPE或者TPR,在某乎看到的

网友B:
手握的部分选用了硅胶套的材质,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长时间握笔也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手部,让我们拥有一个柔软的触感,长时间写字的话也不会感觉到累。

网友C:
应该是硅橡胶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硅橡胶材质。

谢谢,不过我有个疑问,就是这个材质时间一长会变软出油,硅胶好像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握的部分选用了硅胶套的材质,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长时间握笔也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手部,让我们拥有一个柔 ...

谢谢,但是硅橡胶时间长了会出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TPU

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