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伸缩式快速夹具内部原理

楼主(2022-01-26):
如图所示的快速夹具,手柄旋转120度即可实现轴向夹紧,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丝杆结构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结构了解一下,

不是丝杆

网友B:
图都搞到手了,没把它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搞到手了,没把它拆了?

图是在怡合达下载的,没有内部结构。

网友:
凸轮结构

网友:
一种方式:头部弹簧夹+尾部凸轮。一转凸轮偏移,后来,夹紧

网友:
内部是一凸轮机构或者楔形结构吧?

网友:
这种直接买标准件用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是在怡合达下载的,没有内部结构。

版本太新了,估计老版本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