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做的非标刀具,希望大家提宝贵意见

楼主(2022-01-26):
下图为厂家给做的非标阶梯钻,做此非标刀具目的是一次加工成φ16,φ27.3和后面15°倒角三个尺寸。切削过程中,开始没问题,但φ16与φ27.3的部分同时切削时,刀具在φ16尺寸根部折断,需要说的是机床没有内冷且被加工工件表面有5~7mm厚的合金层。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改进建议?无论是刀具设计还是参数选择,希望大家可以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你的工况这1把刀作为精加工工序还可以,
连粗加工,半精加工都没有,这么多余量哪有一次做到位(除非铝件类的),

你也坑,做刀具的也坑,两坑碰到一起了,把刀坑断了

网友B:
出屑差,这水平不如用麻花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况这1把刀作为精加工工序还可以,
连粗加工,半精加工都没有,这么多余量哪有一次做到位(除非铝 ...

本身也不是什么精活儿,目的就是为了快,粗加再半精再精加还做啥非标啊。而且我之前试切的时候效果也OK,根据工况还做了分段程序,发个帖子就是问问还有什么建议,而且就算我坑,也许在刀具这块儿你还未必比我懂得多。

网友(点评):
对,你懂得多!给你点赞!

网友C:
上边的铁削可能把下边的铁削出路堵死了?猜想的,没有实际看到。

网友D:
排削的角度改为麻花钻那种螺旋状

网友E:
机床加高压内冷,人家刀具设计的时候就有内冷孔

网友F:
过渡斜

网友(点评):
斜了就吃不上劲,刀具在回转面上漏不出来。无法使用

网友G:
就这样一张图看不出刀具的前角和后角,剩下你自己看吧

网友H:
这样行不行。
小孔位置道具长度设计长点,单独切削。
小孔切削完成,大孔才开始切削。

网友I:
学习了,希望多一些细节(刀具刃部细节,断刀时零件加工状态细节,刀具断面细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渡斜

斜的肯定不行,因为27.3的孔底面就是平的,改成斜的之后相当于还得再次加工铣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行不行。
小孔位置道具长度设计长点,单独切削。
小孔切削完成,大孔才开始切削。

你跟我的想法一样,但因为工件干涉,16的部分没办法加长,不过现在我跟车间说的也是先用16的U钻干完,再用这个干,相当于这个刀16的部分没用上,这个相当于一把粗镗刀+倒角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希望多一些细节(刀具刃部细节,断刀时零件加工状态细节,刀具断面细节等。。。)

工件细节我就不拍了,前面16的部分按照U钻形式来的,刀片是SPMG06的,后面的就是像粗镗刀那种形式,用的CCMT09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屑差,这水平不如用麻花钻改

用麻花钻改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边的铁削可能把下边的铁削出路堵死了?猜想的,没有实际看到。

排屑确实是有些问题

网友J:
切削直径16的部分,刀片几何角度变成使切削力沿着刀具轴线的方向,减少一下径向切削力,试试?折断是刀具径向力太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削的角度改为麻花钻那种螺旋状

人家没给做,这都老不乐意了,嫌弃我就要一根,嫌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这样一张图看不出刀具的前角和后角,剩下你自己看吧

16U钻部分刀片是SPMG06的,27.3部分刀片是CCMT09的,能提供的只有这么多了,实在抱歉。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发现你刀片安装面都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床加高压内冷,人家刀具设计的时候就有内冷孔

我也希望有内冷,单位不改,七八年前我就建议过,再买设备一定都要有内冷,可惜我说话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切削直径16的部分,刀片几何角度变成使切削力沿着刀具轴线的方向,减少一下径向切削力,试试?折断是刀具径 ...

已经改成先用16U钻干完,再直接27.3+倒角一次干到位。再重新设计制做非标应该是不可能了

网友K:
楼主,能做整硬刀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做整硬刀具不

整硬就贵了,而且后续的修磨也是个事儿,我个人还是希望是使用可转位刀片,这样经济性会好些。

网友:
是否应该把工件的图发出来?看下工况来改变刀具设计、没必要死盯着刀具说事啊、再合理的刀具、最终也是为了加工产品的、产品啥情况都不知道、怎么知道刀具的合理性?

网友L:
别光说就怎样的情况、就怎样的情况、很简单、都很简单就能描述清楚工况、那就没有图纸什么事了、是盲孔还是瞳孔?瞳孔后部有没有干涉?和工装有没有干涉、材料怎样?硬度如何?冷却状况?刀具不是看下就出来了、刀具是门专业的学科、专门做刀具的厂商、不会听你说 如何如何、人家自己会判断这个刀具该怎样做、就上述刀具情况、排屑不良导致刀片急速老化、急剧增加的切削抗力导致刀具从薄弱处扭断、瞳孔内冷效果不好、盲孔才有加内冷的必要、可以分段切削、如果工况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别光说就怎样的情况、就怎样的情况、很简单、都很简单就能描述清楚工况、那就没有图纸什么事了、是盲孔还是 ...

你说的对,但这地儿就是简单交流,能发的我当然会发,就是简单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没给做,这都老不乐意了,嫌弃我就要一根,嫌少

出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做为供应商刀具出现问题,需要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M:
我感觉你应该吧16个27这两层刀片错开角度,看图片,16和27都在一条轴线切面上,刚开始切16还好,一起切的时候,16mm部分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切削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感觉你应该吧16个27这两层刀片错开角度,看图片,16和27都在一条轴线切面上,刚开始切16还好,一起切的时 ...

错开的话,16那部分铁屑排不出来了

网友N:
问题是想快,一次干出来。
一口想吃个胖子啊,

网友O:
非标定制的吗,先用吧,根据实际加工状况改改几轮,不可能一次性就好

网友P:
卤煮水平不错的我看了下帖子,其实很多人不太懂的就别乱回,懂得就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题是想快,一次干出来。
一口想吃个胖子啊,

恩恩,正常加工根本没有难度,这也算是次尝试,而且现在有很多类似这种,比如像钻孔攻丝倒角一次成型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O:
非标定制的吗,先用吧,根据实际加工状况改改几轮,不可能一次性就好

恩恩,不断改进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卤煮水平不错的我看了下帖子,其实很多人不太懂的就别乱回,懂得就交流交流

我水平确实也有限,承蒙理解~~手动比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没给做,这都老不乐意了,嫌弃我就要一根,嫌少

一件别人也可以做,就是价格问题。
其实有一点你说对了,整体合金后续刃磨麻烦,我公司在加工摇臂孔就是用的整体合金,刀具结构和你这种类似。贵不说,还麻烦。

网友:
1,没内冷,排屑不畅;
2,余量大,切削力大;
3,几个尺寸同时加工,刀具震刀;
建议干脆用两把刀加工算了。

网友:
我猜这是新能源汽车卡钳内壁孔的整体镗刀,内壁孔一共四个,最好去追溯一下客户现场前道工序,建议将前面的镗刀也做成一体多刃,合理安排切削量。结构加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过血的教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硬就贵了,而且后续的修磨也是个事儿,我个人还是希望是使用可转位刀片,这样经济性会好些。

整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三刃共振,整硬刀具也扛不住,寿命估计300-600左右。

网友:
工件材料请说一下,合金层是什么牌号的也描述一下;另外,基于刀具结构本身而言,U钻钻底孔后,D27.3这个孔底面很宽,切屑较大,排屑不畅;可考虑将第二组刀片相对刀体旋转一个角度摆放,把排屑空间让出来;让U钻和倒角刀片摆在一条排屑槽上,D27.3这组刀片单独摆放;
至于你说的刀具从根部断,很多因素对此有影响,如果孔系是通孔,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刀具基体的材料和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不知孔系深度尺寸如何,改刀具方案虽然是一次加工,但并不是三组或两组刀片同时加工的意思,也就是说,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二组与第三组刀片之间的轴向距离设置是否合理?否则有可能出现底孔还没加工完,其余两组刀片也开始吃刀的情况,这样的话震动很大

网友:
这是加工板子用的吧。

网友:
前端能喷水,或者油气,效果更好。

网友:
能这样吗?减小应力集中..

网友(2022-03-01):
前端是U钻结构,U钻的弱点就是容易烧刀杆,,合金层的硬度多少,这种钢制导体的硬度也就40多度,参数给的是否合理?

网友(2022-06-08):
加一把12mm的钻头,先钻个孔,在用这把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