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枪调节支架

楼主(2022-01-26):
求助,如图所示,想将类似这种焊枪支架结构拿来用到自己的设计中,最好是有详细的零件尺寸和规格或样本,有3D更好,先谢过了!

网友:
如图所示,这种东西一般也就这1\2种规格(因为焊枪规格基本也就这么大),淘宝找个实物看看

网友:
自己画,买来测量一下。做仿形焊机是吗?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个其实很简单,我CAD也有 但是配件图是没有,你去买一套自己测绘画图就行

网友:
画出来不难,加工比较麻烦了

网友:
淘宝找最好,自己加工啥价格

网友:
那种杆好像是标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