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MC3d模型生成软件生成一个电磁阀模型?

楼主(2022-01-26):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用SMC3d模型生成软件生成电磁阀SY3120-5LZD 的3D模型,找了半天里面的集成的,没有单独一个的

网友:
把模型打开,看看设计树里的配置,是不是不同型号的3D模型通过不同配置可以得到?

楼主:
我的界面就没有直接配管型,重要明白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软件里面没这个型号的电磁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