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家用"AGV咨询点问题

楼主(2022-01-27):
想设计一种AGV,在家使用作为搬运物品,比如大米白面
然后下一步想升级为可以爬楼梯,搬运重物,涉及一些问题咨询下。
我先一开始定义在家里,平地上搬运物体,运动时能抵抗一般的振动,比如说碰到石头子,不是很深坑洼,载重为50公斤左右,每小时10公里,不用跑的太快。
1.底盘的材料能否用铝合金材料折弯?4mm左右厚度,在板面上焊接小平板然后铣一刀平面,用来安装电机支架和轴承座
2.底盘的车轮布置是像汽车那种前面2个导向轮,后面是两个驱动轮?还是把驱动轮放在车体中心,差动式,前后是导向,两个电机分别控制两个轮,这样能更好一些?
3.车轮采用什么样材质?聚氨酯还是橡胶?车轮的直径如何确立?
4.电机能否用带有闭环功能的步进电机?为降低成本
5.齿轮传动的话,是否可以直接买标准齿轮,为降低成本
6.控制方式能否用PLC+传感器?如果考虑用单片机的话。我的c语言,模电数电的话,个人能力还不行
7.若用PLC控制,想用远程控制(遥控器)采用什么样PLC可以实现?
目前我想在地板上贴磁条,这种磁条一般是什么牌子的?有没有最小起定量?未来可能会考虑用视觉识别
后期我打算想在此结构基础上做成履带式行走,实现爬楼梯。
以上问题辛苦各位解答,谢谢!

网友:
农村看不上,城里转不开

网友:
多年不做AGV的来凑凑热闹啊。
1.可以,如果不够,加加强筋。
2.驱动方式都可以,哪种成本最低用哪种
3.地板上走用聚氨酯,水泥地上走用橡胶,现在大部分都是底板。
4.步进电机可以了。照我的脾气,家用的就是异步电机加抱闸。
5.齿轮传动什么?传动什么结构?
6.一般都是PLC控制的,单片机也可以,要看满足不满足你的需求。
7.都是PLC加遥控接收进行控制的,不是说PLC里有遥控接收器,PLC不带这个功能的。
  底板上贴磁条。你搞笑吗?家庭主妇打扫卫生不骂死你啊。要么是底板下贴磁条,类似地暖那种安装方式,要么天花板激光导航,也可以屋内空间感应导航。
  爬楼梯用轮子错动可以实现。记得有种人力的搬运工具,可以实现方便爬楼梯的,你可以参考。

网友A:
1.可以,50公斤随便拉
2.差速驱动方式一般是驱动轮放中间
3.车轮的选用看应用场合,像一般工厂的环氧地坪,干净的地面用聚氨酯就可以了,橡胶轮主要用于防打滑要求高的场合,比如室外,粉尘多 ;车轮直径是看需求速度,配合减速比选用的,车轮直径和牵引力也有关
   的车间,同样的轮芯和包胶尺寸,橡胶轮的承重远低于聚氨酯
4.可以
5.AGV设计整车,核心部件驱动轮或者舵轮买就可以了,自己设计不划算

像楼主这种超小型车用的驱动轮和舵轮市场上基本没有吧

网友B:
楼主家几百平啊,要是鸽子笼建议搬家啊,没个大别墅玩什么机器人

网友:
家用的做个遥控的是不是更符合实际使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50公斤随便拉
2.差速驱动方式一般是驱动轮放中间
3.车轮的选用看应用场合,像一般工厂的环氧地坪 ...

如果用滚轮的话,怎么确定轮外径大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几百平啊,要是鸽子笼建议搬家啊,没个大别墅玩什么机器人

你想象在城里的家里吗?城里的展不开手脚,再说城里有50kg负重的情况也比较少,农村院子大,需要搬动的重物比较多,别觉得农村人买不起,现在农村人也有不缺钱的。

网友:
6.控制方式能否用PLC+传感器?如果考虑用单片机的话。我的c语言,模电数电的话,个人能力还不行
7.若用PLC控制,想用远程控制(遥控器)采用什么样PLC可以实现?

单片机,便宜。

网友C:
楼主表达的很隐晦,但是我感觉楼主是想做小区搬运服务,目前有一些地方有这种机器人,手机操作,就能把你的快递或者你在楼下超市买的东西给送到你家门口,建议不要做可上楼梯的,难度有点大,现在能正经的把乘梯系统做好的也没几家。

网友:
有市场吗?感觉很渺茫

网友D:
楼主是做项目研发,还是毕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做项目研发,还是毕设啊?

自己做着玩

网友:
纯机械式的感觉够用了,市场上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几百平啊,要是鸽子笼建议搬家啊,没个大别墅玩什么机器人

哈哈,大别墅佣人管家都三四个的

网友(2023-12-31):
lz这个发明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4.电机能否用带有闭环功能的步进电机?为降低成本

一般是直流无刷电机。因为步进电机的扭矩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达的很隐晦,但是我感觉楼主是想做小区搬运服务,目前有一些地方有这种机器人,手机操作,就能把你的 ...

快递无人车?

网友:
米思米官网有一款AGV的模型,可以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