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入力轴和出力轴成90度的电缸

楼主(2022-01-27):
网上看到的电缸都是入力轴和出力轴平行或共线的(如图)。
问卖家也说没有垂直的。

网友A:
人家做成那样是为了节省空间,楼主倒好,反其道行之,莫非

网友:
俩油缸成90度,中间连油管。

网友:
博士力士乐和SKF都有,我们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做成那样是为了节省空间,楼主倒好,反其道行之,莫非

新产品和创新就是这么出现的,有这种需求,人才会潮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努力。

网友:
转向成90度的话,是不是要用到齿轮?齿轮会有间隙,这样精度就下降了

网友(点评):
兄台所言极是。

网友(点评):
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闭环控制是啥意思?请科普,谢谢。

网友:
输出端再增加一个换向器吧,可以实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