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

楼主(2022-01-27):
行业新人请教下,这个钣金件怎么展开,展开后材料都有干涉,
或者高手说下拿到这个图纸至出成品的整个专业流程

网友:
是会干涉,内凹的直角那里看能不能处理一下,焊接补齐

网友:
建议那个小直角用焊接的

网友:
焊接的吧

网友:
用张纸折折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以前那个年代雪花铁皮金贵(至少八几年以后才看到国产的),都是日本或者德国的。每次下料前,尤其是比较大面积一点,复杂一点的,都是先用油毛毡(盖房子防雨的沥青制品)“放大样”。OK了才敢去下料。

网友(点评):
老沈这个是自己经历过,还是听老一辈说的哈

网友A:
这种方式的折弯,材料本来就是不够的。内部的这个直角,可以先通过边线法兰做好,然后展开命令,在平面上画45°交的直线,切除材料,再折叠。另一边同理这样做。最后再制作另一个零件来补焊这一个空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的折弯,材料本来就是不够的。内部的这个直角,可以先通过边线法兰做好,然后展开命令,在平面上画 ...

网友:
让设计人员重新改

网友:
这个要在钣金模块才方便展开了,否则难

网友:
感觉需要焊接补内角

网友:
上面的那个向内凹的地方,要么改设计,要么就是局部拆掉焊接。

网友(2023-04-09):
这个需要拼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