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绘制光路图

楼主(2022-01-27):
各位大佬有用solidworks画过像下面这样的光路图吗,请问比较简便的画图顺序是怎样的,是先把零件在装配体里摆好,然后直接在装配体里画光路吗?
还有光路的长度是要算好的吗,如何将几段光路拼成一个刚好能接上的回路?非常希望各位能帮帮小弟?

网友:
如果是示意图,用visio更方便

网友:
楼主要做光刻机?牛逼,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没见过用solidworks画这种图,感觉用solidworks画这个图不方便。

网友:
用python画都比sw好

网友:
我们以前是把镜片按它的入射光和发射光画一个圆柱形曲面,然后去装配,先假设一个配合。后面再调整。

网友A:
如果类比成电路图(或者管路图)就可以用管路插件来实现,或者直接用基本实体零件似乎也可以做,关键是注释信息怎么处理(零件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类比成电路图(或者管路图)就可以用管路插件来实现,或者直接用基本实体零件似乎也可以做,关键是注释 ...

谢谢回答,这只是作为一个示意图,画得像个样子就行了,没有严格的参数设置

网友:
光路图,还是3ds max建模渲染之后比较逼真

网友:
要求不高,对参数不做严格追求,可以先画个三维草图,扫描生成就好了,也可以用焊件框架,有截面就可以快捷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