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这些孔中心线怎么不太一样?

楼主(2022-01-27):
如图,中心线是一步出来的,为什么左右孔中心线不一样?

网友A:
你选的是自动插入,结果就是方向各异

网友B:
可以进行编辑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行编辑角度

怎么编辑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是自动插入,结果就是方向各异

大神认为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你那个面是不是有角度啊?

楼主:
对的,斜的,可是上面那个也是写的呀

网友C:
可以激活视图,删掉不想要的中心线,然后,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激活视图,删掉不想要的中心线,然后,手动添加。

几百个,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编辑角度??

首先将视图调整到想要的角度,然后插入中心符号线,插入到后先不要点关闭,可以尝试调整中心符号线角度,就可以批量调整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将视图调整到想要的角度,然后插入中心符号线,插入到后先不要点关闭,可以尝试调整中心符号线角度, ...

我那个两个都是斜的,为什么出来的中心线不一样,这样的怎么调?

网友B:
你是两个零件还是一个零件?一次性插入中心符号线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两个零件还是一个零件?一次性插入中心符号线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都说装配体了,肯定是两个零件件要连接起来,两个坐标系方向不一样的

网友D:
如果达不到自己的需要,就不要自动生产,用手动加入达到自己所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达不到自己的需要,就不要自动生产,用手动加入达到自己所需

没有什么影响,就是看着别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