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 螺杆螺纹线 如何隐藏

楼主(2022-01-27):
SolidWorks工程图中 螺杆螺纹线  如何隐藏   感谢

网友:
1.试试切边不可见功能呢。
2.再试试剖面图深度设定行不行。

网友:
印象里没有类似的功能,但是可以通过给零件添加不同的”配置“来实现——一个配制是正常的成品零件,一个把切除特征压缩掉。

网友:
“断开的剖视图”没有这个功能
可以考虑用“剖面视图”,并勾选“横截剖面”达到你要的效果;但是会增加一个视图。

取舍一下咯。

网友:
螺纹直接用注解的方式,制图里面没有要求画出来,画出来还占用计算机资源

网友:
看下是不是一个图层  不是一个图层就可以隐藏

网友:
剖面图与剖视图选择一个。。。。。。

网友:
这种投影确实影藏不了,剖切开来不亏是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