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图标变得一样大

楼主(2022-01-28):
为什么上面这个图标那么大啊

网友:
最近一次保存前按全屏显示

网友(点评):
试了重新保存,不行

网友:
保存之后要清理一下缓存的缩略图文件,具体方法问度娘

网友:
上下图标是一样大的

只是下边的缩略图中空白的区域多,造成视觉错觉,以为中间才是图标

网友(点评):
那怎么改成一样大啊

网友:
哪个加锁的图标,是你们公司增加了保密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