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为什么没有扫描建模?

楼主(2022-01-28):
这种造型,钣金好做吗?侧面看两段弧形组成,俯视图看是黄色这段截面宽度是变化的

网友:
扫描法兰了解一下。

网友:
不好做,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让钣金厂敲成这样

网友A:
一两件的话,大锤+小锤。数量破千且价格高的话,可以做钣金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件的话,大锤+小锤。数量破千且价格高的话,可以做钣金线了。

想知道钣金建模怎么搞??

网友B:
你说的侧面是箭头所指方向吗

即使从建模角度,这也不叫扫描,扫描是截面形状不变,只是路径变了,你这明明是放样啊,拜托用词准确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侧面是箭头所指方向吗

黄色部分是放样,右侧是扫描,我说的宽度不一样,是截面宽度;
钣金能做出来这样的模型吗?目前我是用曲面加厚的方式做的

网友:
扫描一遍都是曲面模块的功能了

网友C:
用CREO玩下,SW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开模具冲,应该当实体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REO玩下,SW应该差不多吧

你这个主视图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