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瞬心在哪里呢

楼主(2022-01-29):
如图所示连杆,已知点O1、O2的速度分别为V1、V2(都不为零),V2垂直O1、O2的连线,那么理论讲瞬心应该为两速度的垂直线交点O1。但这样岂不是O1的速度V1为零? 但V1明明不为零啊?求解!

网友A:
速度瞬心: 指互相作平面相对运动的两构件在任一瞬时其相对速度为零的重合点。是指两构件的重合点,你题目问的就不是两构件的重合点。

网友B:
这就是自行车的脚蹬杆,

O2绕着O1转

然后整体水平运动

那么,不管水平运动速度多少

O2都绕着O1转

V1和V2就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
这个靠自己算还真是难,能否用软件仿真给分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瞬心: 指互相作平面相对运动的两构件在任一瞬时其相对速度为零的重合点。是指两构件的重合点,你题目问 ...

一个构件也能找瞬心的。你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自行车的脚蹬杆,

O2绕着O1转

你的说法很有意思“V1、V2就没有关系”。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点评):
我错了,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靠自己算还真是难,能否用软件仿真给分析出来

真有那么难么?

网友D:
两个构件才谈得上相对瞬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构件才谈得上相对瞬心

那这张图咋解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张图咋解释呢?

兄弟加个微信聊聊

网友:
兄弟加微信聊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张图咋解释呢?

加个信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