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可以用做汽车供油泵吗?(汽油)

楼主(2022-01-30):
最近想将齿轮泵改装,作为发动机供油泵;
齿轮泵维持发动机正常稳定工作的条件:恒定的油压2bar、流量4L/H、(电压、电流)
但是经过测试发现,每次维持2bar压力,供电电压都会比之前大,电流也增大,发动机启动油管内的压力还会下降;时间久了零负载抽油都抽不上来了;
我现在可能发现了是齿轮磨损、电机磨损、密封问题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进;
另外我还要在齿轮泵上加装上一个压力传感器,用于调节压力用,我将压力传感器装配到新买的泵头上之后,死活就是抽不上来油;
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在下(抱拳了)

网友A:
只要安全能保障,不会出现那么一丢丢火花啥的,就可以。

网友A:
汽油的粘度多小,齿轮泵的间隙估计得重新设计才能保证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的粘度多小,齿轮泵的间隙估计得重新设计才能保证密封。

是啊,关键是不知道怎么着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安全能保障,不会出现那么一丢丢火花啥的,就可以。

有汽油包裹不会出现火花吧,就怕是在空油管抽油的时候出现火花吧

网友B:
看这样可以不:齿轮泵一直运转,出口部分带安全阀保持压力,一旦超压就通过安全阀流回油箱,这样出口压力就可以保持了,至于抽不上油,要看抽油压力要求

网友C:
压力上不去是因为汽油粘度小,内泄露比较大,系统建立不起来压力。

网友D:
做为加油泵可以使用,但是由于柴油粘度较低,不能提供太高的输出压力。

网友E:
如果发动机连接齿轮泵,发动机转速挺高的,齿轮泵磨损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样可以不:齿轮泵一直运转,出口部分带安全阀保持压力,一旦超压就通过安全阀流回油箱,这样出口压力就 ...

这个方法肯定是可以的,这种方法是相当于恒定电压恒定转速,管路的油一直在循环,随着齿轮泵磨损安全阀就失去了作用;这种方式还不如直接用电子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上不去是因为汽油粘度小,内泄露比较大,系统建立不起来压力。

对啊,我也清楚这些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为加油泵可以使用,但是由于柴油粘度较低,不能提供太高的输出压力。

汽车供油压力也就是4bar,我买的这个小型的输油齿轮泵做测试,最大压力能达到6bar,就是不能维持太长时间,压力自己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发动机连接齿轮泵,发动机转速挺高的,齿轮泵磨损较快

不是直接连接发动机,是给发动机供汽油,代替汽油泵的作用

网友F:
汽车供油泵好像就是齿轮泵吧?!
保险些找汽修厂要个坏的汽油泵研究研究,然后再确定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供油泵好像就是齿轮泵吧?!
保险些找汽修厂要个坏的汽油泵研究研究,然后再确定下一步

汽车的供油泵不是齿轮泵

网友:
汽车的供油流量都很小的,跑100公里才多少升汽油,而齿轮泵一般流量都大,至于你说的4bar保压就是另说了,大概率是你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