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度30米的桁架结构怎么做?负载300kg

楼主(2022-02-02):
亲们,有谁做过桁架,尤其是大跨度的桁架,目前有个项目要求跨度30米,负载大约是300kg,小弟才疏学浅,没有玩过,请懂行的师傅指点一二,或者推荐几本书给小弟,小弟这这里险胜道谢。

网友:
什么类型的负载?负载在桁架的什么位置?桁架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起重机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再加一个,要想弄明白,请看《钢结构设计原理》

网友B:
中间不能加支撑柱?

网友:
有个手机游戏——桥梁建筑师。找来玩玩就懂了。

网友C:
险胜?既然已经赢了,还出来问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不能加支撑柱?

不能加支撑,两端支撑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重机设计手册》

非常感谢,我这就去找来看看

网友:
精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这个我勉强能弄,主要是桁架设计,你要是有机会去大型车厂参观学习一下就好了,不是三句两句就能讲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险胜?既然已经赢了,还出来问啥呢?

先声道谢!

网友:
才三百公斤负载就不大,看看单梁行吊

网友:
架子的自重要比300公斤负载大得多的多。
前面社友提到的《起重机设计手册》,和建筑行业的《钢结构》,都有桁架结构的设计方法。

网友:
不妨参考机器人天轨的结构

网友:
桁架采用工字钢,工字钢上铺设铝型材,把齿条固定在铝型材上
工字钢下方,也就是支撑柱,采用一种缀条、缀板搭建的结构形式,这个到网上或者《钢结构设计手册》上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