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浮动接头

楼主(2022-02-05):
气缸的浮动接头,大家用的都是自己做的标准件还是网站买的,有感觉很好用的可以分享吗,图片就可以

网友A:
你可以在亚德客、怡和达的书上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亚德客、怡和达的书上查一查

好的,我去看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最好是和油缸配套的品牌

网友:
直接买的米思米的标件

网友:
常用的就是以下品牌:
1. 亚德客
2. SMC
3. Festoo
4. MISUMI
5. 怡合达

在选型样本里面或者选型软件里面,根据气缸的螺牙规格选与之匹配的规格型号。

网友:
我们公司制定SMC,除了价格贵没毛病,一些特殊部位,无法使用标准件的话,就自己设计制作

网友:
这种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自己买,但还是买标准件方便

网友:
空间紧凑的地方只有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