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冰壶比赛中,运动员用球拍在地上摩擦引着球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2-05):
      冬奥会冰壶比赛中,运动员用球拍在地上摩擦引着球是什么原理?冰壶球棍在地上摩擦会生热,会不会是摩擦生热融化冰形成的冰道,冰壶滑动?

       看比赛时,听旁边人说冰壶赛的冰壶里装的是牛奶?这又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摩擦生热,对!可以让壶多走一些,也可以改变方向。

壶是漏的,所以里面不可能装液体或流体。

但是制冰时加一点别的东西是可以有的。

网友B:
阿??冰壶不是大理石做的吗,怎么会有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生热,对!可以让壶多走一些,也可以改变方向。

壶是漏的,所以里面不可能装液体或流体。

谢谢你的分享!冰壶是漏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冰壶比赛用的标准砥石是由苏格兰产不含云母的花岗岩石凿琢而成。全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刷冰可以增加冰壶的滑行距离,微调前进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壶比赛用的标准砥石是由苏格兰产不含云母的花岗岩石凿琢而成。全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刷冰可以增加冰 ...

‘’刷冰可以增加冰壶的滑行距离",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我以为是刷融冰变成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冰可以增加冰壶的滑行距离",这个是什么原理?

有好几种假说,我个人倾向于“水膜”这类假说。在冰面形成极薄的水膜,相当于起润滑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冰壶不是大理石做的吗,怎么会有别的东西

冰壶是花岗岩做得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P4y177mN/

网友(点评):
冰壶并不像名称那样是一个能够盛装液体的“壶”,而是一个中间穿了一颗螺杆以固定手柄的实心的石壶。此“壶”非彼“壶”

网友D:
这和冰刀滑冰的原理一样,科学界大多认为是压力下为液膜,预先擦一下提高冰面微观温度,有利液膜增多。那是刷子,不是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冰刀滑冰的原理一样,科学界大多认为是压力下为液膜,预先擦一下提高冰面微观温度,有利液膜增多。那是 ...

看着像个平板在地上摩擦,原来是刷子。谢谢分享!

网友:
冰壶运动中擦地是可以让冰融化的。改变方向也是因为液态水道的形成。
另一个古老的话题,人在冰上行走为什么容易摔倒,至今科学上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一般两种主流观点,但都不够完美。一是冰在压力下熔点会降低,二是摩擦会融化表面冰。实验表明,压力下冰的熔点确实会变低,但人站在冰上所产生的压力是不足以产生明显的降低,冰刀也如此。摩擦会融化表面冰,但人走在上面产生的摩擦热也不足以迅速的导致冰融化。最新研究是因为氢键,表面有一层被称为准液水的膜,由水和微冰渣组成,厚度以纳米计,滑就是由这层膜导致的。

网友:
不会吧,里面为啥会装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