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泵也会有假?

楼主(2022-02-05):
设备上使用的用来循环切削油的摆线泵,虽然是24小时不停运转,但是一个摆线泵备件足以应付一年,最近一台设备上的摆线泵损坏,泵体与电机连接的轴断裂,所以,维修员更换了一个备件,使用了3天,连接轴再次断裂,分析原因,发现新换摆线泵的颜色与原来的不一样,一个是正常的灰色,另一个是白灰色,维修师傅说,固定泵盖的螺栓也一起喷了白色,正常来讲的话,生产厂家是不会连同螺栓也一起喷上白色的,所以,断定该摆线泵为假冒伪劣产品。经过采购联系供应商,得到的答复是安装问题,不过因为是固定客户,可以再免费更换一个
个人理解:摆线泵是一家台湾厂家生产,产品不算高端,几百块钱的东西,如果假冒伪劣的话,成本应该比这低很多,利润空间巨大才会有人铤而走险,所以,怀疑是买到那百分之几的不合格品

连接轴断到里边了

正常损坏的灰色泵体

后来更换的泵体颜色为白灰色,偏白,做工略显粗糙

网友:
看logo是台湾RexPower的,白色那款看着不像是正品啊

网友(点评):
确实,安装上去之后,三天就坏了,轴也断了,正常来讲的话,一个摆线泵能使用一年

网友A:
备件有问题吧,我们有时买设备备件,供应商用自己加工的零件冒充原厂家的,我们发现后去交涉,价格会折一半。

网友(点评):
我们 这有个经销商就是用没热处理的齿轮装减速机给我们用,因为设备运转时间很短,后来接二连三的出问题,找厂家,厂家不管,让我们自己找经销商解决。

网友B:
需要火眼金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件有问题吧,我们有时买设备备件,供应商用自己加工的零件冒充原厂家的,我们发现后去交涉,价格会折一半 ...

就是很坑现场管设备的,备件质量不好,频繁出现毛病,却要管设备的找故障的原因,各种排查,才能把问题找到,费时费力,还不知道会得罪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火眼金睛。

火眼金睛是需要练的,但是练的次数多了,老板会认为你不行的

网友:
几百块钱的东西是没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