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为啥要垫一块垫铁,而不直接锁在那个支架上?支架接触面没加工吗?谢谢!

楼主(2022-02-07):
大家好!这里为啥要垫一块垫铁,而不直接锁在那个支架上?支架接触面没加工吗?谢谢!

网友:
照片不是很清,可能还有定位作用

网友:
调整间隙,垫铁用小工具,支架要用大工具

网友:
是不是支架上的定位孔与上面的零件连接孔对不上,才加了中间过渡连接板?没有详细图纸,只能猜测,图片也不清晰。

网友:
考虑制造及安装误差,使导轨可调。

网友:
应该是起微调作用吧?没有具体图纸,看不清楚

网友:
调整用的,这块板应该可以调整高度和前后位置,我一般用2块板,高度跟前后左右都可以调整

网友:
之前用过垫铁,1是为了结构需要,埋入传动及检测部件,2是方便调整导轨精度,修架体很麻烦,不清楚具体工况或结构,不知道您图中是否类似,不好下结论

网友:
我感觉是调平

网友A:
看图片中的人,有点眼熟,公司是不是在宁波北仑?

网友(点评):
兄弟,你别吓我,图片中哪有人!!!???

网友:
个人觉得是用来调整水平的

网友:
这种结构我玩过很多,支架的接触面是需要龙门铣的,确保平面度。要不很难调水平。

网友:
调整轨道用的,避免螺栓直接接触轨道

网友:
这是雕刻机么,
这么高的立柱怎么用焊接的。

网友:
可能是调整的,可能是降低加工成本的,也可能是补救的

网友:
出厂后发现横梁不平行吧,垫一下

网友:
可能主要受力点不在这,一般加板是调节作用.

网友:
|弱冠发表于 02-07 02:42看图片中的人,有点眼熟,公司是不是在宁波北仑?
北仑大港的来检查核酸了,过年有没有出省,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中的人,有点眼熟,公司是不是在宁波北仑?

仔细瞧瞧,

网友:
确定是金属金属吗,也可能是减震橡胶。

网友:
调整左右支撑段垂直高度一致吧,那个螺杆就是锁紧和调整两种功能的。

网友:
一般是调整高度的,
设计安装时都需要有余量,可以调整支架高度

网友:
就是个桁架机械手,X轴横梁调节的辅助件而已,垫板,调水平用。  这个图片应该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