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式电气机柜问题

楼主(2022-02-07):
咱对机柜设计不太熟悉,请教各位大侠,相互交流一下。
机柜和设备机械工作部分装配到一起的一体式机柜。

一体式机柜优缺点。
一体式机柜设计经常碰到的问题是什么?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先说说:
优点:对于不太大的设备、电气元件不是很多的设备,一体式电气柜结构紧凑,搬运方便,不用现场进行复杂接线。
缺点:难以找到好的空间、位置和角度,密封防水等设计不能单独进行,容易与其它结构干涉。大幅增加设备主体体积、重量。

网友:
大概你说的这些吧,还有一个成本,整体式的做好了 成本相对独立的低一些,少了些接头及现场接线的时间。别的我也想不到啥,混个积分。

网友:
一体式电器柜目前在大型非标自动化装配线应用非常普遍,走线清晰,外观大气漂亮,当然成本也相对较高。这个不是啥稀缺的事情,大胆的应用吧。

如果你是做非标机械设计的话,一般只是画一个大概的柜子尺寸图纸,一般的尺寸是1.2m*2.4m*0.4m ,细节交给专业的电器柜公司去做。
如果你是专业做电器柜的话,那就得做细致了,各个细节都要考虑到位,按钮位置,空调,移动屏等摆放位置。
如果你是做非标设计的且要设计电器柜的细节,那我劝你别在这上面花时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
别问,问就是直接买

网友:
机柜都是钣金的,自己做不好,还是去厂家买标准成套的好!

网友(点评):
既然和主体设备做成一体,还是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