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22-02-07):
我们单位是干通信的,有一些楼面的天线支撑杆,风大时杆头天线扭动特别大,怕断了,我想能不能利用活连杆设计个力矩抵消的装置,有风的时候将风力抵消一部分,像下图那样或其他方式,能不能有作用?请大神指点。

网友:
加粗杆子不就好了么?简单粗暴  搞这么复杂成本可能不比直接加粗低。看路灯,交通信号灯怎么弄的,现成的结构。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好艄公能使八面风,转。

网友:
简单粗暴钢丝绳

网友:
螺丝多用几个,用大号螺丝来锁。

网友:
斜拉3处钢丝绳办他!!看他还晃不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