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看出专业度

楼主(2022-02-07):
真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啊!

这次是一个气源处理件的选型!

对气控方面不专业的人,型号就喜欢往大了选。

三联件AF50/AR50系列的,不用对的只用贵的!
用一寸的管螺纹内径30.5mm,管径越大越好!气流量大,工装气路有保障!(生产设备都是这种思想);

再来看看专业的做法;

用AF40/AR40系列的,用6分的管螺纹内径24.117mm足够了;
因为工装气路的稳定还是要靠储气罐,只靠流量,不稳定气压是不行的!

SMC软启动阀AV4000-04-5DZB(有条件最好增加一个)

  软启动阀的作用是在气源处理三联件之后,可以将下游的空气压力缓慢的上升至一定压力后再全部打开,可以起到保护下游气动元件的作用。使用压力必须高于设定值,压力过低则不适用。

网友:
在流体流速一定的情况下,管径越大,气体流量越大。压缩空气流速最大不超过30m/s。气源处理元件的选型要根据后面流程用气要求确定,也不是过滤精度越高越好,经济实用就行。

网友A:
专业的事情确实还要靠专业的人来做。之前我朋友手腕附近有一处皮炎,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是给开点儿药膏,但是皮炎总是反复。后来是去一个塑模厂的时候,跟那个总工闲聊提到了,总工就跟开玩笑似的跟他说,让他换个其他品牌的鼠标腕托试试,结果很快就好了。他其实是对橡胶中的某些添加剂过敏……

网友B:
现场有一台设备就是因为与同一管路其它气动设备同时工作而导致气压过低报警,可以试试这种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事情确实还要靠专业的人来做。之前我朋友手腕附近有一处皮炎,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是给开点儿药膏,但 ...

有鼠标垫用算是好的了,我来公司几年了,鼠标都一直在桌面上摩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有一台设备就是因为与同一管路其它气动设备同时工作而导致气压过低报警,可以试试这种阀

可以的,韩导可以试试看

网友(点评):
我找了块不锈钢板当鼠标垫用,别说还挺顺滑的 就是冬天凉

网友:
这个软启动阀真没用过,看起来很有意思,回头也试试这种阀,去年有一家公司买了一台我们的标准设备,去了以后生产非常不稳定,处理了好几次没发现问题,后来去了一个老师傅一点一点的找原因才发现特么客户那里接设备的水管子是12变10再变8再变6然后又一路变回10接到我们设备上,虽然我们设备耗气量小,但是也架不住他这么变,而且他还在设备入气管那里接了两个气枪,导致他每次用气枪的时候我们设备供气量就不足,然后就出异常。

网友(点评):
你的客户真是人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鼠标垫用算是好的了,我来公司几年了,鼠标都一直在桌面上摩擦的

牛人都是这样的,楼主已经达到至高境界无招胜有招。

网友:
一次给一家知名大公司客户开发,一台小设备。为了与其他家同类型产品竞争,客户增加了一个接头。当时还是在设计输入阶段,问客户为什么这样配置。他说就是比拼。我想跟手机差不多了,堆叠拼硬件。告诉他这样可能适得其反,用户体验感很差,他说考虑考虑。大公司就是不一样,有专门的用户问卷市场调查,很详细,做得非常好。其中有一条就是接入过多输出,而致每一用户使用不足,资源过度分配问题。于是客户就取消了增加接头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鼠标垫用算是好的了,我来公司几年了,鼠标都一直在桌面上摩擦的

我们公司一样

网友:
缓慢启动电磁阀我们一般放在三联件最后面,和图示的位置有区别吗

网友:
所以非标设备往往有很多不够合理的地方,没时间一个个计算(也是因为懒),直接往大了怼,安全第一,不出问题就是省成本。

网友C:
图二其实也不专业,手控开关阀不应该放在最后,否则无法实现自动排残压。另外图一还有一个明显的不专业的地方。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二其实也不专业,手控开关阀不应该放在最后,否则无法实现自动排残压。另外图一还有一个明显的不专业的地 ...

之前我做的手动阀都放在三联件后面,尽管使用起来也没啥不适,听你这一说才觉得是不合理的!

网友:
这行业不缺钱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二其实也不专业,手控开关阀不应该放在最后,否则无法实现自动排残压。另外图一还有一个明显的不专业的地 ...

看图上手控阀配了消声器,那款应该是有排气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手控阀配了消声器,那款应该是有排气功能的,

你没明白意思。手控阀放到最后,拧手柄,它是排气了,但前面的那些元件还是带压的,这种就不方便工人操作维护。举个例子,如果过滤减压阀要换滤芯或者减压阀坏了甚至换个压力表,你都不方便拆卸。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手控阀放在气源组件的第一位,因为一般主管道上的球阀都是两位两通的,不是两位三通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哈哈,不怎么在三联件上配手阀,都小白了,一般要修换阀什么的都是看到掐管子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明白意思。手控阀放到最后,拧手柄,它是排气了,但前面的那些元件还是带压的,这种就不方便工人操作 ...

SMC标准做法就是放在最后,因为残压释放阀的气源了也要经过处理,前面在加多一个手滑阀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鼠标垫用算是好的了,我来公司几年了,鼠标都一直在桌面上摩擦的

鼠标垫表面有大量的粉尘,皮屑,细菌,微生物...不好清洁,还不如在桌面上摩擦吧

网友E:
做非标都是这样,价格便宜不说,时间还紧凑,根本就没有时间全部计算,只能往大了选,很多客户东西能不能用他不考虑,先交货然后在慢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非标都是这样,价格便宜不说,时间还紧凑,根本就没有时间全部计算,只能往大了选,很多客户东西能不能用 ...

所以做的第一台设备都是亏本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鼠标垫用算是好的了,我来公司几年了,鼠标都一直在桌面上摩擦的

自己买个鼠标垫不行么?
不用鼠标垫总感觉鼠标不灵活了

网友:
有依有据,乃真大师。

网友:
加软启动阀很好,一般有大缸径的气缸,都要加。不加的话,开机时,大气缸突然动作,很吓人的,也很容易对设备造成损坏。

网友:
以前做气动的时候真没考虑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