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和套筒焊接变形,如何确认变形量,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楼主(2022-02-08):
4板Q235上面焊接一个30*3的套管(满焊),套管内孔0~+0.039的公差,焊接内孔会出现内孔变形,目前都是先焊接后铰孔。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套管需要多少壁厚可以保证焊接时候内孔不变形,有没有这方面的焊接变形的资料书籍,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公差有点高,焊接肯定变形啊,试试激光焊接不过成本比铰孔还高哦,或者壁厚放大做个工装放进去,等焊接应力释放了,再把工装取出来,我们以前焊接变形都这么干

网友:
不论筒的壁厚多少都会有变形,如果筒内壁直径有公差要求,最好焊后进行机加工来保证内径的公差。

网友B:
焊接——去应力——加工

网友C:
这个满焊会产生较大的热量输出,这个零件壁厚至少不小于1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有点高,焊接肯定变形啊,试试激光焊接不过成本比铰孔还高哦,或者壁厚放大做个工装放进去,等焊接应力 ...

如果壁厚加大是可以减少变形,不过没有足够空间,周边还有其他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去应力——加工

焊接的时候套筒已经公差变形,再去应力是否还有效,同时去应力是不是要整体退货,板的话平面可能也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满焊会产生较大的热量输出,这个零件壁厚至少不小于10毫米。

周边有其余小孔,无法扩大壁厚,主要内控用于传动轴配合增加接触面,增加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