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材料明细表-顶层与零件的显示问题。

楼主(2022-02-08):
SOlidworks出总装配图时如何在材料明细表里让顶层和零件一起显示出来,请教高手!

网友:
缩进显示

网友A:
按你说的有点像BOM表了,材料明细表好像只能显示同级的。

网友:
右击明细表属性那儿好像可以设置,明天打开软件看看。

网友:
只能缩放显示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有点像BOM表了,材料明细表好像只能显示同级的。

选择缩进,然后选择详细清单就可以了,顶层和零件都可以出来。

楼主:
有没有宏程序,直接导出顶层和下级的零件明细表,格式为EXCE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宏程序,直接导出顶层和下级的零件明细表,格式为EXCEL的

在生成好的BOM表上右击左上角的箭头标志,选择另存为,弹窗里面选择格式为EXCEL就可以将BOM表导出为EXCEL表格